该死的U盘

楼主(2010-11-19):
同事的优盘,偶尔可以认盘,有时候过一会才可以认,或者刚刚插入的时候认盘过一会就又不人了,我加焊过了,故障不变,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吧,是什么地方的事呢

网友:
换一个U盘版试试

网友:
是不是优盘里面晶体的问题

网友:
主控的问题吧,我也有一个这样的

网友:
不会是USB口接触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