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过内存,先测电压,再刷bios,可以解决80%

楼主(2010-11-19):
映泰nf520-a2,加电跑c1。。。50。。。。c1
测内存工作电压1.87v(ddr2),正常。直接刷bios,解决。
ps:
最喜欢的两类板是
1、不触发的
2、不过内存、显卡的。
简直是来送钱的。

网友:
映泰主板的BIOS易坏。不过内存还有很大一部分是CPU座或桥虚焊造成的

网友:
映泰遇到过全新板就要刷bios的,从此不信任这个牌子了

网友:
映泰的主板故障率是比较高的。

网友:
是嘛  我也修了好多  但大多是主芯片呢  ,《当然我修的大多是940的板子》

网友:
台式机的主板BIOS易坏、笔记本的不容易了

网友:
看来楼主是这方面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