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基本上算国内最早DS1052E破解为DS1102E(未通过)

楼主(2010-11-19):
RIOGL DS1052E示波器成功破解为DS1102E
(非本站首发,重复资料,未通过)

      今天偶然机会看到了EEVBLOG上面的个视频,是关于普源的DS1052E 50M示波器破解为DS1102E 100M的,(两种前端电路是一样的,所以才有可改性)当时心为之一动,我不是也有这个东东吗,可行~
       查看自己示波器版本,是00.01.03的,而改的都是2.xx版本的,当时心里就凉了一大截,只不过还是费尽周折找到了ds1000e 2.02.02sp2的升级固件,由于担心00.01.03的和2.xx固件不通用(硬件不一样),怕刷固件刷成砖头,特地在EEVBLOG论坛上用蹩脚的ENGLISH发帖问了一下,得到了tumutbound网友肯定的回复,他就是00.01.03升级为2.xx版本的,并且正常使用中。
      这一下心里就有底了,把升级固件考入我的256M优盘根目录中,DS1052E开机后插入前置USB插口,系统自动提示是否升级,怀着忐忑的心情选择“是”,升级就开始了,估计需要1-2分钟时间,很快升级完毕。拔掉优盘,关机重新开,此时固件版本已经变成2.02.02sp2了,OK,成功了一步了~
     然后下载NI的GPIB 管理软件 visa 4.62完整版,里面包括了用USB连接普源示波器的驱动,而且还有通过USB进行GPIB操作的功能。软件就用默认设置安装,安装完毕后重启计算机,启动桌面生成的那个图标,直接选择DS1000,打开管理界面,先打开write标签,在里面输入*IDN?\n,按执行,再在READ标签里面点击执行,就发现DS1052E回复以下信息:
Rigol Technologies,DS1052E,DS1ED我的序列号,00.02.02.02.00
接下来在write标签内输入:
:INFO:MODEL DS1102E\n
点击执行按钮,然后再次输入:
:INFO:SERIAL DS1ED我的序列号\n
ps:把我的序列号换成你自己的序列号就行了
然后再write标签内输入*IDN?\n,按执行,再去READ标签内点执行读取,就会发现DS1052E回复:
Rigol Technologies,DS1102E,DS1ED我的序列号,00.02.02.02.00
OK,拔掉USB线,关机再开,进入系统信息菜单

成了DS1102E了,赶紧看看有变化没~

哈哈,现在最快档位已经变成了2ns,而未改动的时候最快只有5ns,嗯嗯,不错不错,赶紧实际测试看看,是否真的变成了DS1102E
找个信号源,我的FUTABA FF6S遥控器,用的72.750mhz的频率,直接把示波器探头挂一端在天线上

先看10ns档,ok

再看以前的极限5NS档

最后看一下DS1102E才有的2ns档!

哈哈,改动后工作和DS1102E完全一样,可以说是完美改装~~~完全能投入实际使用中。看来是普源两种型号用的一种硬件,只是在软件上在型号标识上做了区分,限制了某些功能。
在这里要感谢EEVBLOG提供资料,tumutbound网友提供升级可行性信息和rf-loop网友提供了升级固件,才能促成破解成功~
以上软件可以找我索取,有空了我会放上来的。

原文在我的BLOG里面http://cqmiao.blog.163.com/blog/static/10887880320104914356889/

网友:
增值了1000多,不过你可不是最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2010年5月份成功进行的破解,当时用各种搜索引擎搜遍了国内的论坛,没有一个论坛有破解成功的教程,后来在澳大利亚的EEVBLOG上发现了英文原帖,以及以前国内转的那个视频(作用不太大),自己摸索加上论坛上询问国外的朋友才搞定。后来国内才出现其他破解教程。

网友:
好用的话。我也买一个来破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好像厂家有所动作,新固件都不能按此方法升级。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刷老固件进行破解。

网友:
现在还是能破解

网友:
ouravr网站很早就有这方面的消息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 ... o=3&bbs_id=3053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很早就看到过,但是没有一个实质性破解成功的例子。不然当时也不会这么困难才破解。
都是说的是改动硬件,你看现在破解方法需要改动硬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