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PL-S3 诊断卡跑22

楼主(2010-11-19):
技嘉945PL-S3 刷了bios后跑22 好像是从05跑到22的 跑22是啥地方问题?

已搞定,正如二楼朋友说的,是我刷错bios了,下的时候是对的,刷的时候U盘里有太多刷错了NND

还有这种bios有编程器卖吗? 我是热拔插刷的

网友:
有啊,你的BIOS没有刷好

网友:
这种八角BIOS要用转接座的吧?

网友:
手头有个和你一样的板,认不到U,前几天刷BIOS好了,今天又返修回来了,又是认不到U,估计又BIOS坏了,真TMD讨厌

网友:
这种8脚的座子贵吗。 我还只有那种方形的

网友:
我 自己 用的是945P-DS3(就是945P-S3電容用的固態)  呵呵 ,2006年買的,正宗台灣廠生產,我自己問了負責這個板子的工程師,板子沒什麽異常,當然GA-945就這款支持酷睿雙核,一直用都沒問題。

网友:
我有一片类似的板子,是技嘉GA-945PLM-DS2,也是这种BIOS,容易坏吗?

网友:
bios怎么刷,刷不来

网友:
技嘉板子升级bios是很简单的 根据型号下载好 解压缩出来放在U盘上。  插到电脑里,开机按END键 就进入bios刷写界面 选UPDATE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再重新下个刷一下

网友:
热插拔怎么刷啊  我没有试过啊  楼主真是厉害啊

网友:
这个要用大八角的编程器座子,哈哈,这个我肯定能刷,把芯片发过来吧,我给你刷

网友:
八角的BIOS,很容易刷,笔记本里经常遇到!

网友:
淘宝120元左右的编程器就能刷。台式机的bios芯片通杀!我自己就是用的这种100多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