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

楼主(2010-11-19):
x31开机到logo界面死机自认为南桥请大家指教急急急

网友:
裸板试了吗?LOGO死机的可能性比较多

网友:
裸板没试

网友:
去掉外设再做断定,挡LOGO和很多东西都有关系

网友:
就是啊 修东西不要凭感觉去搞

网友:
把外设去了看一下哦,光驱键盘啊

网友:
先排除,在动手!

网友:
仔细查查 信号线是不是有断的

网友:
X31   有光驱吗

网友:
我的现象也和楼主的一样,被同行修过的,没24RF08CN芯片,加上去后不开机了!郁闷。。。。。。。

网友:
加南桥绝对OK

网友:
查查别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加焊南桥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