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怎么安全的给电容放电才又快速又好

楼主(2010-11-19):
求救怎么安全的给电容放电才又快速又好

网友:
小电容直接螺丝刀短接 两个角就可以了 大电容用电炉铁 电源插头接触电容两个脚 或者用100 到200欧姆的电阻放点也可以 千万不要直接短接大电容两端

网友:
拿个灯炮放在电容上面就好了。

网友(点评):
没错,220V 60W的灯管接电容两端放电,最安全!

网友:
哈哈 ... 大电容  可以用那种简易烙铁   也可以用电灯泡的   很安全的...
以前用过 起子去叨  啪啪的  吓人额

网友:
用万用表,打到欧姆档20兆欧或200兆欧,用2表笔接电容正负极,稍几秒就行了,我都是这么放的

网友(点评):
用万用表放电?那高电压大电流你也是这们放电?

网友:
我是用电烙铁的电源插头给大电容放电的,很安全。

网友:
手边的电烙铁就行,,,,,

网友:
用万用表方便 ,有的用欧姆档,也有用二极管档,记得以前有个DX,是修数码相机的,当时的闪光电容就是用二级管档

网友(点评):
你自己试过?

网友:
谁说的用数字表二极管档电阻档放电的,真是高手,回去你把哪个220V整流过后的400V的大滤波电容放几次试试,让你的十几块的表变成千把块的福禄克

网友:
呵呵,拿个220V的灯泡吧,安全的很,怕不安全的话外面拿个纸壳包起来,一方面防止容易摔坏,一方面怕爆炸,哈哈。,

网友(点评):
呵,安全的很,但是要罩起来。你这一说,谁敢用才怪。

网友:
最安全的还是用50W的灯泡比较安全有可靠。

网友:
还有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放电的,会损坏万用表的。

网友:
基本上就是铬铁,灯泡了

网友:
随便什么导电的 短接两个脚  有什么拿什么 只要导电就行 方便

网友:
用25——40w的灯泡,两极各用一条不漏电的导线焊上,再用绝缘胶布把灯的接头包两圈,用导线的另一端各接电容的正负极即可放电,即安全又快。

网友:
我的烙铁是白光,能这样放电么??

网友:
学习了,原来放电那么简单

网友:
      我就用灯泡放电

网友:
我一直用电烙铁放电

网友(2010-12-30):
原来是这样····

网友:
我一直用起子放电 喜欢那种啪的声音

网友:
万用表应该是最好的!

网友(2011-01-31):
看似小事,也有大文章!

网友:
上面大家都说用万用表也可以  烙铁也可以   灯泡也可以
灯泡我到是用过    万用表和烙铁都没有用过    哪个说一下最好详细一点  以免不会的造成电打!呵呵

网友:
我用擦烙铁头的海绵放电.哈哈.
当然最好是事先焊个电阻上去,修完了再取下来.
断电后等个10秒8 秒就行了.
伸手去拿个东西再点上去,再放回去也放这么多时间了.

网友(2016-09-09):
用万能表二极管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