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主板

楼主(2010-11-19):
一块昂达N61G主板开机量内存供电1.8V,北桥1.2V。CPU无电压,把电源芯片6566换了个新的还是无电压。谁修过的指点下

网友:
把他的负IC也换掉  不行的话  就跑跑它的开启信号线路

网友:
测下u坐  旁边    那个给cpu供电的电压       看有没有    (针对intel的u)

网友:
北桥可能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