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主板内存电压偏低

楼主(2010-11-19):
联想945GC主板加点无显,内存电压偏低,只有1.6V!代码38 39!
内存场管G极接RT9214!接下来应该怎么修!
各位大侠,指点下吧!

网友:
换个U试试   如还不行你就跑内存供电线路吧

网友:
1.6v是正常的。把内存拿下来擦擦。。把内存槽子刮刮....

网友:
内存的供电的三端稳压管换了试试,应该行

网友:
个人觉得嘛..内存这些供电差个0.0几V是可以理解的  差个0.几的电压..一般来说是不正常的了。毕竟电脑这个东西还算得上精密的东西吧。新手一个哈,别扔砖头。金砖例外。

网友:
刷个BIOS看一下

网友:
换mos管试试 ,

网友:
内存电压偏低  可以先查查      内存供电 的 MOS 管  三个极的  电压  是否   正常
    G级电压    偏高的话说明  管子软击穿     换掉 MOS管应该可以好 ,  如果正常    再查查 上拉供电 是否正常    控制上拉供电的四脚IC 容易坏     查查  IC旁 的元器件     ,   都确定是好的话   。   一般联想板子大多都是 V星代工的  看看有没有防伪芯片  换掉试试

网友:
跟各位老师傅学习哈

网友:
换MOS管 , RT9214,  注意下旁边的零件。
      内存的的电压1.6v不正常的

网友:
38  39無顯,
電壓低,有條件可以打波形看看,也可以通過回饋電路自己計算一下,RT9214第6PIN會就兩個電阻,都在一百歐姆左右,一個就接地,一個接OUT 1.8V。公式OUT=0.8(1+接1.8V電阻/接地電阻)比如1.84=0.8(1+130/100)

网友:
把上下管还有RT9214一起换了看一下行不行!

网友:
9241和MOS一起换了再说

网友:
换9214试试把

网友:
谢谢大家,今天去公司换9214和MOS管试试!换好了反馈下!

网友:
昨天刚修一张板 也是跑39,搞了半天 后来换条内存行了 呵呵

网友:
第二代内存查第一脚是否有0.9V

网友:
好了没有啊 很市希望得到答案啊   应该是MOS管和电源管理的事把

网友:
把内存供电官换了试试

网友:
1。6有点不正常,把管子,和电源IC RT9214 一起换掉,试下。

网友:
还是不行换了9214和供电管,量了周围的电阻、电容!内存电压依然是1.6V。!估计这个电压正常吧!
刷了BIOS。插内存跑38 39 不插跑E0。打U座到北桥的AD线,有好多误差不小的!也许北桥坏了。我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