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活不跑码

楼主(2010-11-19):
这个板子就差做桥了,型号:l-nc51q【联想的】。
经一番测量发现u的vcc   pg rst,都正常,又测了内存的供电未2.62v【我认为还算正常吧,不知是否,大侠指点】pci工作条件也正常,接着就直接刷了BIOS,可还是不跑又换了io【型号83627ehg】,还是不跑,于是开始怀疑内存供电是否偏高,于是乎,将其供电管全部不换之,依旧还是2.62v,打算飞一个2.5试试,先将供电管全部拆除,开始飞线,殊不知,飞毕试机居然无待机,没办法又将其供电管装上,待机再次正常【不解:为啥飞完线无待机啊望高手指点迷津】,压桥和坐无应。高手指点,难道是乔问题?

网友(点评):
PG RST都要2.5V 用带灯CPU座看看北桥是否空焊吧。 U没坏吧??

网友:
可怜的娃 可怜的板
零件坏了换件 查不出坏件换人

网友(点评):
哈哈太搞笑了

网友:
真牛 此板都快被灭九族啦 到目前为止可能电压时没什么问题了 那你有没有跑一下线路呢

网友:
测下时钟是否工作了、、或者直接换掉时钟试试。不过桥的可能性很大、、节哀

网友(点评):
别误导人!NV有时钟芯片吗!!!

网友:
内存供电2。6很正常啦 折腾别人的地方去吧,加焊北桥

网友:
PG和复位都正常,说明南桥和时钟应该正常,重点查北桥。
如果你飞了南桥的2.5V,肯定没待机,因为那个电路被认为是过流了。

网友:
你的桥没有挂

网友:
内存那边的电压是正常的,望楼主不要在那边折腾了。
你量下CPU到北桥的信号,南桥到北桥的。 如果没问题你再干北桥,
还有是什么的CPU座 ?贴片的还是插针的, 如果是插针的座子空焊的几率是很大的

网友(点评):
插针的不是空焊,而是弹片氧化。很多这样 的问题

网友:
楼主,别折腾内存那块了,想想北桥或CPU座吧

网友:
看了楼上的回复。笑死我了。居然都说到主板被灭九族了
从另一面反应出楼主还是比较坚强的。加油!
你的内存供电正常!
你的CPUPWRGD和CPURST#如果都是2.5V 那也正常。
除此以外,就是换个U,CMOS放电。再就是加焊北桥了。此板NV,北桥爱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这种板子我修了几十块,他的通病是座子虚焊了,我这几十块都是这样修好的,他的座子是939的吧

网友:
这板子得好好想想再修了,BIOS刷得对不,最好再刷回来,不理理越修越乱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系统时钟??这个貌似关系到整个板各个部分的时钟啊。只是几率比较低,但不是不可能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人才啊,939你也知道,要是做有问题,那就完了,因为俺这没bga

网友:
加焊CPU座试试

网友:
这种虚焊的在我们这。  用风枪吹。  吹几次还不行。   就判死刑。

网友:
NV 的主板加焊是硬道理

网友:
PG和复位都正常了就说明南桥和时钟是绝对没有故障的,, 你确定你的BIos是刷对了啊

网友:
把BIOS再刷回去试试,刷BIOS要注意主板型号后面的后缀,比如V1.1 V2.0 ,有些主板型号相同但是版本不同就会容易刷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是桥的话你也做不了BGA啊!搞个土炮台来用用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也有一块L-NC51Q,也是不跑码,不过压一下北桥就跑了,可惜跑到25又停了,因为是集成显卡,所以还是北桥的事,我这里也没BGA,也不知道具体是虚焊还是桥挂了.我也建议你搞北桥先.

网友:
换个U看怎么样,还不行,直接加焊U座子试试,然后就是北桥了,你老搞内存供电,有意义,换个法子嘛。。。

网友:
有块做了桥,集显不能加驱动,再搞一次才好的

网友:
支持月饼老师。跟着月饼老师走,就是没有错滴!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哥们,能否指点的明确点,大概跑哪块?

网友:
这主板联想维修站的工程师怕的要死。损坏率高。换上的联想备件板也很容易坏。

网友:
回复 网友E:

联想也有这么垃圾的东西啊

网友:
楼住呀,很巧呀,今天我修了一个和你一样的板,是北桥空焊了,加焊之后就好了,不要再折腾了,直接加焊,要不就直接从植.

网友:
有个邻居就是买的家悦的机器,保内换了一块板,刚过保又坏了,再找联想换主板要380元。我给他找个C51二手板,他说比以前慢多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呵呵,你知道什么叫联想吗?“联想”“联想”,就是连你想都不敢想!

网友:
回复 网友F:

多谢指导,可我没那bga,你那个压桥有反应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饼哥,除了nv没时钟外,还有那些桥没时钟啊?一般桥的时钟都是在哪测啊,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望指点一二。

网友:
U座的北桥虚的多,先看下

网友:
把BIOS刷回去在压一下桥看一下

网友:
把桥加焊了再试下撒

网友:
楼主有点搞笑也...ddr内存核心供电2.62绝对是正常的...左右0.3v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再说你是从哪飞的2.5v过来?核心供电也能飞线?你明白核心供电的作用吗?为什么要弄控制ic和上下管来放大电流干吗?不如不直接从3.3v整两个电阻对地分压就好了?

网友:
不跑码的原因很多,首先要确定cpu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然后才算修不跑码...留意cpu和北桥附近有无电感电阻损坏的、留意一下有没有外设发烫的...刷bios、换io、换南北桥cpu座...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