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镭风4650-GD3 CF黄金版 256M M14显卡点不亮!

楼主(2010-11-19):
七彩虹镭风4650-GD3 CF黄金版 256M M14显卡点不亮。主板小喇叭提示显卡不过、我仔细检查了。也打了数据线的电阻,都正常。GPU和内存供电正常。后来检查U4就是1117输入和输出击穿。5伏变12伏了。我换掉后5伏电压输出正常了。但是还是点不亮。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线性稳压器能击穿真是少见,既然击穿了,5V供电的线路中应该有过压损坏的器件。

网友:
基地的测试方法。用PCI显卡测一下GPU/BIOS。。能不能支持HD4650?我看资料上说只能支持X1---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