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M261台机装系统怪事

楼主(2010-11-19):
顾客硬盘坏

前面省略····

上门顾客家换硬盘做系统,原带是80G硬盘 牌子没记住反正不是WD ST  。二话不说GHOST 直接蓝屏 。。当时身上没带安装版的,换了个又蓝屏。。心想完了,,品牌机毛病来了。大老远的出去买了个安装纯净版的,复制程序一切正常,就在安装界面出现时我心里想,好了OK了,装了5分钟 突然像死机了,我一点键盘开关键,蓝屏了。。我无语,全盘重新分区在试了一次,,还是一样 这次只不过是安装了10分钟蓝屏,我赶忙换了个内存,在试试,一样蓝屏。。。头都麻了,BIOS设置进去看看了,还是不行一样蓝屏。。我开始怀疑是不是主板有问题,可是我用她原来的硬盘进系统(说明下,原来硬盘全是绿红块。但是还能进系统)一切正常,甚至运行都不蓝屏。。费了半天功夫。。我没辙了 。。最后这笔买卖没干成

最后说说重点的,我的硬盘是WD500G的 我回来后我就怀疑是不是硬盘和主板不兼容,可是也不至于出现这毛病啊,不兼容应该是不认盘之类的吧。。。还有,他是集成显卡,天色晚也没看清什么型号之类的 南桥上写的SIS

各位大哥能分析分析么?  我就怀疑硬盘了(绝对好的)是不是新硬盘不兼容老主板出现的罕见蓝屏·······

网友:
你装GOHST的时候  安装驱动的时候前让它别选驱动 所以有的驱动别装 看能进不 能进了在装其他的,这样的问题我遇到了好几次了 一般是网卡的问题比较多,昨天遇到的是显卡. 后来进了系统还是一样一装显卡驱动就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听听楼主最后你对这个故障的总结。。。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对,直接反完重启就蓝了···

网友:
没有兼容的问题的。只要能认到就OK...!是运行一段时间蓝么??? 那有可能是主板上有电容鼓包了..如果是安装过程中死机或蓝屏一般是驱动问题.

网友:
或许是吧,你可以换一个320的硬盘试试,或再换一个500G本牌、其它牌的试试。这东西是要试出来的。

网友:
电容没有鼓包的,要是说系统问题但是我换了几个版本的都不行。。驱动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西数新硬盘的兼容性好像是有问题,我遇到过两次,都是西数的新硬盘,都是重新换了硬盘就好了

网友:
原来80GB的硬盘,单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得出,这款机器的主板应该不是很新,您更换了500G的大硬盘,这么大的变化不一定是好事,兼容机的话可能会好一点,但品牌机不一定会买单。而且即使是市场很受欢迎的标准件也不一定具有相同完美的系统兼容性,所以如果可以换一块小一点的硬盘试试80--160--320即可。
也可以上找到相对应应的主板的最新BIOS版本刷新一下,还是电源也不能忽略

网友:
只要能忍到硬盘,把分区全删了,重新划分区,一步一步安装,不要装驱动,出错查硬件故障,否则会一切正常

网友:
十楼,我也挺同意你的看法···客户说机器不要了···买新的了 我也没办法试了··但是我也坚信是大硬盘的原因

网友:
也有可能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用u盘去装啊!你装的那个机子支持u盘装系统不?如果用u盘应该可以吧!然后你在多换个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BIOS设置硬盘模式,或者是驱动兼容性问题

网友:
恩,基本是BIOS设置或者兼容性的问题,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我上次好像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用了个笨办法把硬盘拿到起他机器上去安装好然后再拿回来认硬件     我想还是跟驱动有一定原因

网友:
可能是老主板为新硬盘的驱动支持的问题,这个只有刷主板BIOS解决..不过估计那板的BIOS早没更新了

网友:
老古董的东西 不要认为故障只有一点! 你以为它叫你上门换硬盘,它就一定是硬盘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