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的 1770d 加点无反应

楼主(2010-11-19):
今天接到一台crt 长城的 1770D 插上电源后 听见哒哒哒的响 但是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按开关也没有反映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啊
长城
电源

网友:
可能是行扫描电路过流了,先重点检查一下行管。

网友:
suiyuanlianfei
的帖子
高压打火的。主要查高压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低压部分负载有短路

网友:
我的经验是行管穿了 电源保护了 你先查下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