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盘刻到一半就失败 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0-11-19):
前几天刻了 两张录像的盘 感觉不错 今天又买了几张空盘想再刻几张 可是 刻到65左右就自动弹出来了 连废了三张盘 怎么回事啊???
自动弹出

网友:
看一下光碟的刻的速度是不是调的太快了

网友:
用NERO?破解的吧,破解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速度不是最快 是4X 也不是破解版 是DVD刻自带的光盘 以前用的下载版的能用来着 新做的系统 还是那个下载版 也那样........

网友:
刻录的速度设置的有问题,或刻录盘的速度有问题

网友:
你确定了所有的工具都没有问题么?要是确定了的话,就换个刻录软件试试吧!

网友:
应该换个光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