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差点被忽悠了

楼主(2010-11-19):
今天从网上看到一块主板,看到名称和内存接口的时候别提多兴奋,看完后心凉了大家自己看吧

华驰 GD-865GV-775

网友A:
如果是个GV 以后就能秒杀2代

网友:
换个北桥不就可以了。珠珠摆起,炉子一烤就OK。比组装一条焊接16个颗粒的内存还要简单容易。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忽悠我吧你

网友(点评):
你没有做过主板维修?难道桥都不回换?我是有2年多的主板维修经历,以前在深圳山寨主板做过一段时间修理。

网友:
只有你俩有共同语言

网友:
我去主板板块研究研究去NND 如果搞成功以后我就不搞内存 专批发 修2代的主板

网友(点评):
有销路不?我提供技术。

网友(点评):
你去研发主板,最好能研究出便宜的,比如50元一块,一次性的,坏了就丢免维修的肯定好卖。

网友:
这行不好混啦

网友:
我真不会修主板,我说的那张板是新板,如果搞来换掉北桥,能不能代换不知道 成功不成功也不知道到时候可能要费张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个GV 以后就能秒杀2代

支持DDR2?865?老火! 怎么能说是秒杀呢哦。老第。

给你达个比方。 恩,就拿DDR1的老内存来说。你有这个865GV你秒杀掉PCB和扫描全红的破DDR1内存没有?
就说你现在有个可以100%带起坏的DDR2破内存的主板?还不是PCB坏和扫描全红的一样无能为力! 所以不能谈 秒杀2个字!

秒杀-软件全红颗粒出错和PCB的维修不是一天就成工的。能把这个搞好也是内存骨灰级玩家了。

网友:
865集成了DDR2内存控制器吗?能换什么北桥?楼主和回复的到底懂不懂?

网友A:
秒杀95%以上点不亮的,说实话我现在还没搞到一张能带起7成点不亮的2代主板来。现在手上除了一张915还有一张945.手里的这张华擎865GV修1代确实不错,除了SPD坏的那种没碰到过点不亮的,当然865GV不知道对2代内存有没有一样的功能,如果像上面那张板能代换GV成功,而且也能带起来9成以上的点不亮内存我认识确实值的试一试

网友:
网上发布的广告说明有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会修主板,我看到这个型号主板上写的是865PE的北桥,DDR2的内存插槽,安信提供的北桥代换的思路能不能搞我也不知道正在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秒杀95%以上点不亮的,说实话我现在还没搞到一张能带起7成点不亮的2代主板来。现在手上除了一张915还有一张 ...

你的可以代动就成功95%?我的主板只要是内存都可以带动!手头有915有2个。945一个。965一个P35一个,G31一个!865GV有2个已经卖了不修理DDR1的了。我的可以带动所有内存,但是扫描全红和PCB故障的等于没有用! 必须我用手工修理找问题才好。
不知道你是不是修得少还是你遇见的破内存都是一扫描就坏几个IC那样简单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来只能联系联系厂家确认是不是2代的插槽了,如果是2代插槽的话相信大家应该对865系统北桥有个新的认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我的带不起所有的内存来

网友A:
现在不是讨论全红或者有PCB问题的内存,我现在讨论的是点不亮或者检测不到的内存能不能用上面说的那张主板带起来

网友:
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如果是865北桥就没有可能使用DDR2内存!说能代换北桥的也是忽悠!

网友(点评):
你没有看见我上面说的 这句话--支持DDR2?865?老火!我开始说的是那个桥。你没有看见那个板有显卡接口?怎么说是865PE。我再看支持DDR2。不是荒唐了那广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楼上有没有芯片功能这方面的资料在能找到?

网友(点评):
要什么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是讨论全红或者有PCB问题的内存,我现在讨论的是点不亮或者检测不到的内存能不能用上面说的那张主板带 ...

你的是什么破主板怎么代不动?我的直接就进软件。和865GV一个样子!劝你还是换下其他主板!要不到搞2手电脑商那里。自己带一捆破内存一个个主板测试就给他买了。我原来就这样找到主板的。问了论坛几个家伙都不说是什么主板,气得劳资火冒!当时他们搞到主板真神气风光。我现在找到个杂牌子的带坏的DDR2真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