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坏了,谁见过这故障

楼主(2010-11-19):
12.1寸的夏普LCD屏,通电瞬间有显示,然后就白屏了。确定是屏的问题,因为驱动板接在同一型号屏上是正常显示的。
屏坏

网友:
那个升压电路有问题应该是模块上的控制升压的管子击穿了。。。

网友:
屏上有没有芯片发烫啊

网友:
屏供电出了问题了

网友:
估计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