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SPD 制作

楼主(2010-11-19):
请教下 SPD刷写工具制作怎么做的? 有电路图吗,贝贝老师的图

网友:
晕死了,去买个仪器才160好的全内存可以刷.全条插上去就OK.

网友:
有道理。少去泡下MM就可以哦。100还不够喝一瓶酒哦。

网友:
我用的是24C程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的DDR1 512  单面,1-16M ------------------------------   -------------D-----------------
这里是那个芯片坏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我的DDR1 512  单面,1-16M ------------------------------   -------------D-----------------
                                           256-320----------------------------   ----------------------8--BC-F
这里是那个芯片坏了啊

网友(点评):
第八颗啊,

网友:
现在那东西好像卖的挺便宜的哦

网友:
回一楼的,去买个内存编程器吧,整条插入的,不用160元了,现在只需要90元了,不信你们可以淘宝里搜阿,我刚买回一个,真的很不错。

网友:
上传个spd编辑的软件

网友:
还是用编程器方便些

网友: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就不爱用什么编程器之类的

网友:
学习,学习,应该 有编程器。

网友:
你还是用spd编辑器比较好…

网友:
楼主应该不会修主板吧。

网友:
楼主可以跑跑SPD到主板的线路,就可以做出这个啦,试试看

网友:
是呢是呢,我也想搞一个,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自己动手,才有感觉嘛,全部都用买的,那还修个屁呀,坏了就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才开始学维修  主板还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