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师傅吼还不错呵-附G430LE_LE6图纸

楼主(2010-11-19):
今天,快递收到一台机子联想3000G430LE,进过水,开机正常无显示。师傅扔给我说,你先拆开。
徒弟嘛,你说拆就拆吧..反正也不是第一次拆,也不是最后一次。拿到机子打开,键盘上的键已经变形,多半是高功率吹风机的杰作...不管那么多,先拆了。很快,主板出来了,没水的痕迹..有明显的焊油....被修过没修好的机子....
然后,给师傅说,机子被修过,咋办?
师傅只说了一句:你管它修过没修过,你把修好就行了。
我欲哭无泪啊...我才进门半个月不到啊.....
没办法,自己动手吧.....
接上屏,先开机看看...有  lenovo的暗影...有显示,屏幕不亮....先关机。
注意观察了下主板,有被修过,显示的接口有焊锡.....想想会不会是接口的问题??拆屏幕吧。看看高压条那里的的电压正常不正常。拆开了屏幕,开机测量高压条..   4根线的电压为19v   0v  0v  0v...师傅说过,高压条最基本的4路电压...
VCC   开关  亮度调节  地........这么说 至少开关 和 亮度调节没过来...地也有可能没过来....关机,对地打下阻值...发现2个无穷大.......o(∩_∩)o 哈哈原因找到了...开关和亮度调节电压没到高压条上。问题在主板上....找图纸吧。
LE6的板子...
直接找接口...cn5,开机测CADJ_PWM 和 BL_ON_OFF...电压没有........接口没电压过来,这应该是进水腐蚀掉的吧,断线了....只有飞线了。分别找CADJ_PWM 和 BL_ON_OFF  的电压从那里来咯....
找了R387  和 D23...开机测电压,都有了.....不管了,飞线看看....飞线的图,用手机拍的效果不是很好哦
接上屏幕,久违的lenovo终于可以明显的看到咯.....ok,搞定咯。多谢师傅的那句,你搞定就行了.....
我会继续努力的。也希望论坛的大哥们多多帮助。多谢。

网友(点评):
好心的师傅吼你。哪怕是打你。也是希望你成才。

网友:
不像是进门才半个月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还不到半个月呢........在学校做过2到3年的电脑维修.....算的上1级维修吧,加上学了点电子方面的......

网友:
楼主虽是新手,可思路清晰,讲的透彻,没修过的人也能看的明白。
看样子你有一个严厉但不错的师傅,让人羡慕!

网友:
碰到好师傅是你的福气,好好珍惜。

网友:
像这种屏暗的 机器  不是应该先检查屏和高压板吗  怎么就先拆机了

网友:
楼主的基本功不错哦

网友:
半个月就会拆机了?到那找这么好的徒弟啊!

网友(点评):
半个月还不会拆机,哪学什么啊?

网友:
你师傅对你不错啊  半个月就给你修的机会了   谢谢你师傅吧

网友(点评):
这确是实话,好多都不知道呆了多久,也只能看不能动

网友:
不错  捡了个便宜  不过我觉得都是信号线 还是用细一点的飞着好看

网友:
半个月就有这样的思路,学得真快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进过水的机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拆机一直都会...没进门前就全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以后注意学习....谢谢呵

网友:
哇哦·牛XX真羡慕有人教芯片级·

网友:
十分佩服你半个月的功力啊!

网友:
这水平可以自己开店了,加油!

网友:
楼主是谦虚了  ,这技术可以自己开店了吧

网友:
你师傅人不错。。。进门十几天就让你修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