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74GM-S2H

楼主(2010-11-19):
    收到一批技嘉主板都在保内,有8片GA-MA74GM-S2H的因为外观不能保,只好自己修了,
都能通电,都不跑马,CPU1.13V,内存1.89V,桥1.5V  1.2V也都正常,时钟和复位也测量过也都有,
可就不跑马,因为是AMD的主板,我就先想到桥了,压桥能跑到CF 55(我是4位的卡)也是不显示
IO是IT8718F-S-HXS-GB
打显卡AD阻值都是225左右,这样桥貌似没空焊,而且主板也都才用一年多,不会就空焊了吧,
技嘉主板BIOS也是容易坏,我还没刷呢,
师傅们帮忙想想那的问题,因为板还是满新的我不想修的太难看,,,先谢谢了

网友:
供电都正常,
恐怕你要先刷BIOS了
这是技嘉板子的通病啊

网友:
压压桥看可是空焊了啊

网友:
那压桥才跑码,刷BIOS有用吗?
好像是桥的关系吧

网友:
可才用一年多啊,有几片不用压也能跑,还有第二片冠盟是哪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冠盟主板要先把桥供电修出来才有CPU供电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要先修桥,可它出不来啊,该换的我也换了,,桥供电是一个5V转过来的,可从5V开始就没有过来,那个管子输入5V没控制没输出,,边上就是一个W83和一个324-E1也换过无果、
谢谢

网友:
你要瞭解每個芯片的 開啟電壓在那裡,先有那個再有那個,這樣才能來排除.
沒電壓最好修了。一步一步排除,不要忘記最初重那裡來了

网友:
rt8802这种芯片我也没找到,我手头上还有一块板等着这个料

网友:
技嘉那块,你先检查一下COMS电池有没有电, 还有CMOS跳线。cmos座有没有氧化。
看看南桥那里的的晶振起振了没?
之后不行你耍个BIOS, 再不就干桥了。

网友:
压桥能跑码先加焊桥,跑CF 55是CMOS电路也是桥空焊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