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R4670 512GD3游戏高手,跑3D黑屏怪故障

楼主(2010-11-19):
此显卡看电影,上网一切正常,就是跑3D时不定时出现错误提示,有时在开始,有时在跑到中间就出现黑屏,但按键盘灯还能闪,按ESC键还能退出来显示正常的桌面是变成是1280X1024。有时完全黑屏死机。有时跑着跑着就弹出一错误提示窗。偶尔试过一两次能完成测试,06能跑到8500分,算是正常。刷过BIOS无果,加焊BGA无果,更换1。25V电容无果,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见过如此怪的现象,是否核芯损坏了?

错误提示的图片如下

译成中文

网友:
是什么显存,显存有问题也有可能,降频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版是750/1000,已刷公版的750/800频率试过,故障一样存在。还请各位继续讨论

网友:
基本上是GUP品质 不良,老子以前买两3690有一块打3D就是这不定时出现这问题,另一块就没事。

网友:
重植gpu试试。

网友:
驱动打好没?

网友:
gpu品质的问题没得搞了

网友:
这么快就判死型了?有点不甘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用BGA机加焊过,排除虚焊的可能性

网友A:
我自己也有块4650,跟你的情况差不多,我换了个驱动明显好了,但偶尔可能会GPU重置,也不排除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也有块4650,跟你的情况差不多,我换了个驱动明显好了,但偶尔可能会GPU重置,也不排除驱动问题。

驱动是在驱动之家下载的盈通R4670 512GD3游戏高手专用驱动程序。因为装好系统后估计是驱动不兼容而认成是R4600,而装这个专用驱动后驱动才变成是R4670。驱动之家下载的驱动我认为是常的

网友:
CCC那里有个3D测试程序的,我把显存超一点点跑都会有小亮点,你那个也可以试一试,我觉得是显存问题但无程序测试,我把显存拉到1400就会出现你那卡的情况,现在跑1200最多偶尔会重置,但无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已刷过800M显存的BIOS,故障也一样。哪又怎么解释

网友:
800=1600M,对于不良的显存可能还是会太快了,或者显存虚焊或者已经损坏,降频不能解决问题,GPU虚焊加焊不一定能焊回去,但这种卡发热不算大,估计不容易虚焊,不过最根本是用专用软件检测一下,就能对症下药。或者打打阻值,不过不知道你那卡背面有没有空的显存焊点,有就慢慢打打阻值。问也不是最好方法,这种卡较新,修过的人不多,检测软件也不好找,还不如动动手拆一颗补一颗显存看看能不能搞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卓接的热心回复。首先我想知道为什么800=1600?可是用GPUZ显示显存的频率是800啊。
还有没测试软件,没空显存焊点,我手上没有这种显存,加焊一下显存如果不行的话哪只能放弃了。等待以后多人讨论这话题的时候再旧事重提就是了。

网友:
SDR时代实际频率=工作频率,(PC133内存也是工作在133MHZ)DDR1时代由于DDR一周期可做两次传输,实际频率=2倍工作频率(DDR266其实是工作在133MHZ频率上)。DDR2/3时代IC一周期可以做4次传输,实际频率=4倍工作频率,(其实DDR667频率也只有166MHZ)但可能叫惯了,也是按照DDR1代的叫法,800=1600MHZ了,1000=2000MHZ算很高频的了。--我的理解,不对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