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0-11-19):
今接一台联想昭阳K41A本,不触发,待机0.06,拆机实测开机脚(也就是D26的1脚)电压在10V以下跳变不稳定,能触发的时候是稳定在18.几V电压的时候,实测D26的3脚于1脚电压相同,2脚正常的时候3.3V,不正常的时候3.3V以下跳变,并且,1脚和3脚在正常情况下,触发前是稳定在18.几V的电压,触发后是稳定在3.3V的电压,琢磨了好久也没想出为什么会这样,最后把D27拆掉,实测了两次都能正常触发,貌似问题解决了,发个图,请师傅们帮忙讲析下D27的作用,如果没有D27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这个D27是叫稳压二极管吗?如何找相同的替代呢,是找与之相同大小的就行吗?小弟在此先行谢过啦。

更正下,D26的3脚在机器正常时触发后被拉低到0V

网友:
可是稳压二级管有点短路了,造成部分电压被拉低

网友:
打开图纸,找找是稳压二极管的图形符号的换上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D27是个稳压二极管   主要是起到一个保护电流过大而设计的   最好是海藻个同等阻值的二极管 换上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还有个疑问,在料板上找同阻值的二极管,那如何区分整流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呢,是不是还有其他类型的二极管

网友:
我在液晶电源板上倒是找到很多稳压二极管,可是怎样才能知道它的稳压值和功率呢,本子上拆掉的那个上 写着52   18

网友:
数值看错了,应该是5248

网友:
看稳压二级管的型号,再到网上查下它的参数咯。再把它记住,下次看到了就知道了是稳几V的了

网友:
D27稳压二极管,电压高是会自动导通接地,防止损坏其他元件的,

网友:
给你张表格:
另存后放大即可看清。。。。1N5248  0.5w 稳压值18V 最大工作电流25ma

=========================================
图片不清楚,我还是打包上来吧。。。。。。。。。。。。

网友:
稳压二极管正极是对地的

网友:
最好是换个跟原来的2极管的型号相同的  如果找不到那就量下它们的阻值是否想同或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