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的一个三星移动硬盘,求助。

楼主(2010-11-19):
同学的一个三星原装移动硬盘摔坏了,插上电脑后硬盘转,但电脑不认(一点反应都没有),拆开后硬盘是三星的,硬盘接口就是usb的,怀疑是晶振摔坏了,发现上面有两个晶振,用示波器量,一个有2M的频率,一个在主控芯片附近的量的没有频率,两端电压为1V左右,会不会是这个晶振坏了?

网友:
;换换试试看看啊

网友A:
应该正常啊,移动硬盘

网友:
晶振可以摔坏吗  高手指点啊

网友:
换换试试吧,我这也有摔坏的,没修过

网友B:
把硬盘折下来挂到电脑上看看硬盘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硬盘折下来挂到电脑上看看硬盘是不是好的。

硬盘是直接usb接口的,不是一般的串口或者并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正常啊,移动硬盘

正常我用示波器看没有震荡信号~~~~应该就是金镇坏了吧,哪里可以找上40M的温度补偿晶振啊~~

网友C:
1、硬盘上不可能用温补晶振的,全是普通晶振。
2、你能确定是晶振,不是振动传感器之类的?
3、硬盘摔过,盘片一般会因振动而报废(磁晶体排列因振动大量变更,造成SA区大量坏而无法读写固件、伺服定位信息大量破坏等),就算开SF,成功率也小于10%,根本就没必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硬盘上不可能用温补晶振的,全是普通晶振。
2、你能确定是晶振,不是振动传感器之类的?
3、硬盘摔过, ...

刚看完了,这个类似温补晶振的东西上写的~~
KQT-0001
O 40M 0841
您看下这个型号是晶振吗?
我插上电后硬盘转的正常,就是电脑上无反应~~~用示波器量金镇两端无震荡,有1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学习 学习   我有个老20M示波器,,但是不会用,,不知道修电脑够不够呢

网友:
20M的修电脑应该够了,我是个100M的,但是还没测过超过2M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