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20打印机打印时候出现亮黄灯,不能打印。

楼主(2010-11-19):
一台HP 1020的机器,开机正常,但是只要一点打印后,电源指示灯上面的那个指示灯亮黄,无打印动作。把硒鼓取出来后,再放进去,没有其他机器那种再次检测硒鼓的动作。点打印后,机器可以听到轰鸣声,最上面的出纸的在转动,左边能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两个指示灯交替闪烁后最上面那个灯就亮黄不动了,不在闪烁了。

最要命的是,我拿到市区搞打印机维修的人哪去修,机器却是好的,可以打印。超级郁闷了,从HP官方上下载不了这个机器的驱动。求解。

网友:
两灯闪,是没有检到纸,,也许纸没有放好

网友:
如果是没有检测到纸,那么下一步要怎么修?楼上的兄弟可以再点播一下吗?多谢了
好像确实是没检测到纸张,因为我感觉到正常的机器点了打印后,机器会动然后下一步应该是把纸张通过搓纸轮把纸向上送了。

网友:
是不是别人用打印机来的,不熟悉怎么用,打印到没纸,就不打了。从电脑上就应该可以进行调试,恢复到“重试”就可以了。我的hp1000就是这样。
解决方法:拔掉后面的电源线(好像这2款都没有电源开关);或者从电脑上调试一下。

网友:
不知道楼上的兄弟怎么说调试,能详细说一下吗?我没看明白,这个机器有电源开关的。

网友:
http://h20180.www2.hp.com/apps/L ... A2&lc=zh-hans&cc=cn
官方驱动
在安上HP 打印诊断实用程序

网友:
http://h10025.www1.hp.com/ewfrf/ ... 329758&sw_lang=
这个驱动是下载不了,不是没找到,是下载不了这个驱动,没有下载地址了。

网友:
应该是某个传感器没有归位,一般先把硒鼓取出来,抱起机器把机器倒过来,拍几下机器的背面,让传感器归位就好了。如果是只是机器没有检测到纸张,发出打印指令后,机器依然会有反应,先是红绿灯交替闪烁,那是机器在接受并处理指令,同时开始预热,然后就开始打印,没有检测到纸张,机器依然会有抬纸的动作,如果有纸,机器马上就会开始打印。如果没纸或是纸张没放好又或是搓纸轮有问题抬纸四五次后,机器就会报错。这个时候只要放入纸张把仓门打开再关或者在计算机上点击重试机器就会重新开始完成打印任务。

网友:
另外,HP1000和HP1020是不一样的:HP1000没有电源开头,而HP1020有电源开关;hp1000的打印线插打印机前端的打印盒不光是一个插头,它同时还是一个指令存储器。HP1020程序出了错,一般只需要重启计算机就能解决问题,HP1000在重启计算机的同时,要同时关闭打印机,并拔下打印机一端的打印线才能彻底清除打印指令解决问题

网友:
数据线或者驱动问题

网友:
确实这样,但是我不知道问题根源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