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新手使用2621通用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2010-11-19):
一台海尔的19正屏液晶,
现在的这个显示器是五个按键的,分别是“开关,菜单,左,右,自动”
2621驱动板上的是六个按键分别是     “开关,菜单,左,右,自动,退出”

这样如果直接用,算起来显示器面板上就少一个键

现在用2621的替换

应该怎么改

谢谢

网友:
如果不能用2621通用板,应该用什么通用驱动板

网友:
这个呀你只要往KO那个引脚那边插就行了 多出的一脚就不用

网友A:
KO是电源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键板那个不用

网友:
想知道答案

网友:
自動不要接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退出键不接

网友:
我會說不接自動原因
自動調整在菜單中也有
不接退出要等很久
所以不接自動

网友:
退出键,不用接,其他的一一对应就行了,如果是菜单退出时间长,可以设成5秒后自动退出

网友:
一般的通用板都是5键的。K0      R      G      GND     K1      K2      K3      K4
                                        开关   红     绿     地        向上   向下   自动   菜单

网友:
同意9楼和11楼的提议,这样一般调整过等一会菜单就消失了,退出不是太有用的

网友:
退出键不用接,还用原来的按键对就直接改就行。

网友:
当然是不要接退出键了 要不然还能不接那键, 出了退出键少用 还有那个键少用呢.

网友:
趁着这个机会,我也想请教一下,像改驱动板,屏线是不是也有通用的?一般不可以用回原装的?我想知道改驱动板对屏线有些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屏线有通用驱动板通用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就是说如果是用2621,30口的LVDS的,买相对应的通用屏线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KO是电源开关

这么说电源开关在面板上不就没了。
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就是说如果是用2621,30口的LVDS的,买相对应的通用屏线就可以了是吗?

可以手工调整一下接驱动板那头的连接线位置,屏的接口定义都是固定的,通过找出原驱动板的LVDS连接线的地线对比常用屏接口定义就可以确定屏是8位还是六位、单还是双。
当然了买现成的当然来的更容易了。

网友:
应该是原来面板上没什么键就不要接什么键这样才对嘛

网友:
我一般都用2025L的通用板,2621极少用,我觉得2025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