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LD533不跑码

楼主(2010-11-19):
CPU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内存供电和负载电压还有时钟也都正常,总线电压1.5V,刷过BIOS,还是不跑码,直接FFFF,复位灯闪一下就灭了,南北桥压过还是不跑码,不知该从何下手了?用内存阻值卡对地打阻值,几乎都为410ohm,只有三个为384ohm

网友:
怀疑你BIOS没刷对,再刷几次看看

网友:
刷对的了,我上技嘉官网下载的,结果一样。后来去驱动之家另下载个来刷还是一样,郁闷。。。。

网友:
量一下是否有选中BIOS或换BIOS蕊片
CPU座应该没空焊吧

网友:
重做下北桥``有些不是压就能压出来的``

网友:
饼哥的提问中有说啊 什么都正常,还不行的话 就查总线和桥 座 再不行 就垃圾桶里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总线电压1.2V正常,桥该怎么查才能判断正不正常?

网友:
我对大的芯片,南北桥、IO、BIOS所认识的信号太少不够多,相当费解,郁闷。。。。。。

网友:
换bios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虚焊 就压桥 如果是桥本身损坏 就返修

网友:
查各类总线的阻值。

网友:
复位灯亮一下就灭,说明有PCI复位,上假负载先量有没有CPU复位再做下步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有复位,我在提问有说过了

网友:
这个板子北桥供电管坏的特别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的,若这个管坏CPU应该不会有复位吧

网友:
io有没有温度?换个试试,有成功过的。不行打总线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点温度,能否指点一下如何测量判断IO好坏?GB的IO不好找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论我不行啊,可能是复位模块问题吧,

网友:
查一下各总线的阻值有无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