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250-50PNA(PF)起不来了

楼主(2010-11-19):
我先上几个图,当时万用表没在,不能测试电压,只是拆开看了一下。手机照的,不太好看。

网友:
我想是不是就是我标记的那个大电容坏了啊???
型号是680uf,215v吧??

网友:
那个优点鼓的,是一层皮。你需要挑开看看,电容防爆口鼓了没有。最好发电测试数据,不然只能请半仙帮你的忙了。

网友:
全汉的电源,待机5VSB的电容容易鼓,把两个都换了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的电容是这个大个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楼主,待机不是这两个大电容,这两个是220V滤波电容,待机的找紫色线连接的电容。

网友:
多拆几个全汉的电源你就会知道了,这个电容都是鼓得啊,其实里面是没有事的,继续查别的原因吧 ,

网友:
拆下来量下容量,刚修了个绿宝也是主滤波电容失容无法启动,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出问题也很多的。

网友:
既然鼓了就先换啊,不然你想我们凭几张图片就给你找到故障吗。

网友:
全汉电源其实故障率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