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600GT显卡 装上驱动就蓝屏 自动重起

楼主(2010-11-20):
前2天加焊重植搞怕了,今天不玩BGA。
把一个不亮的双敏8625GT 上机测试,GPU1.33v  显存1.85v 电压正常。
主板是双PCI-E用另外一个显卡进BIOS 用nv577 -c可以看见bios型号。
bios 3 7 8有3.3v ,1脚电压1.3v 。正常应该是3.3v,刷焊膏吹周边小零件,果然3.3v出来了,启动有跳变,开机亮了。

MATS8  100% 测试都好。

现在情况是,不装驱动正常。装上系统重新启动就蓝屏报错重启。前辈指个方向

网友:
主芯片不良了

网友:
重新刷写BIOS

网友:
估计主芯片有问题~1拔下重值不一定会好?

网友:
重做一下BGA

网友:
是不是装了显卡驱动就蓝屏 不装显卡驱动就不是蓝屏对不对

网友:
一次失败后,就害怕,不下手了,怎么行呢,只要确定了,就大胆去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