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

楼主(2010-11-20):
在局域网里咋样那路由器控制各台电脑上网,QQ,等呢?

网友:
???????  你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
在路由器设置界面里的防火墙里设置IP过滤

网友:
买一个好点的路由器。便宜的。譬如TP-LINK460就不错。完全可以实现你的目的。

限制工作站网速,限制工作站上网,限制QQ登录(限制QQ登录比较麻烦,没有固定IP,只能限制域名,而且域名也太多,只能限制一时,限了长时间)

网友:
有点摸不到头啊!!!!

网友:
你的意思是要控制别人上网?

网友:
有的路由器可以控制  有的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想问vpn那些问题!....

网友:
有些路由器里有这项功能,有的没有,具体看说明书就行了

网友:
把问题讲清楚些,真不懂你要说什么。

网友:
下个P2P终结者,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网友:
你要的功能普通的路由器可能没有

网友A:
不太清楚楼主想要做什么

网友:
买带着功能的,好像可以控制那IP可以上网不可以上网,控制别的电脑的话有软件可以

网友:
楼主意思是想控制局域网其他电脑上网带宽、qq聊天等等吧,在网站内下载一个“聚生网管绿色破解版”即可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一个P2P就能控制各电脑的网速了。一般的路由器本身是没有限速功能的。只能用软件控制

网友:
好一点TP-LINK路由有这功能,P2P人家开启ARP防火墙就限制不了了。我以前用过P2P,然后不知道其他机子用什么软件,只要我一开启P2P就完全上不了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楼主想要做什么

大哥----不要挂了美女头像还问别人↑,那样很容易会让人产生起联想的
上个搞错了,

网友:
下一个阿里巴巴来控制,我遇到一个搞游戏的他就是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