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IBM本本掉硬盘

楼主(2010-11-20):
IBM本本t41,用三小时会死机,重启显示无硬盘,关上一会电脑再开机就又好了,测硬盘全绿没坏道,CPU温度平时50-60,满载能到75度,
请问掉硬盘是什么原因,
cpu
电脑

网友:
查硬盘数据线或供电线有没虚焊

网友:
哦,谢谢,没想到查这个,虚焊会几小后才出现故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