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显卡没在供电。

楼主(2010-11-20):
本子是ACER 4520,接到本子时客户说在别的地方修过了。说是桥坏了。
我上电看电流,待机0.03安培,开机正常,电流有几次波动后到1.26。
不动了,停个十来秒跳动一下掉电了,接着就是自动重起,反复的会这样
本子是MCP67的桥,显卡是插板式的。桥换过了。显卡也重植过。也找过显
卡试,还是一样的状态。量显卡上的电感都没有电。量显卡插槽供电正常的
时钟也有,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请高手们帮忙,给点
思路。我没有示波器。打不了波。

网友(点评):
桥换过了是重点,据卖芯片的人说这桥不能乱换

网友:
没人帮忙啊,高手们来帮看看吧

网友:
自己在顶一次,朋友们帮帮我吧

网友:
不上显卡到1。2几掉电是正常的,你自己都已经量到了这肯定要先修显卡上的供电了

网友:
就只能返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