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无线网卡104报错解决方法

楼主(2010-11-20):
解决HP笔记本无线网卡104错实战详解 分享 转载 复制地址 日志地址:

请用Ctrl+C复制后贴给好友。

山顶上的风 2009年06月28日 12:17 阅读(262) 评论(3) 分类:所得分享
举报 字体:大▼ 小 中 大

一台HP nx6120老本本,机器预留了无线网天线及miniPCI插槽; ­

一张Intel2200BG无线网卡,闲置; ­

安装后启动界面已由pentium M蓝色标志变为Centrino迅驰蝴蝶标志,看来一切天作之合。 ­

­

问题出现: ­

启动中止,屏幕出现“104 unsuported wirless network device detected, system alted, remove device and restart”提示。 ­

原因: ­

恶心的惠普电脑为了利润,在BIOS里设置了无线网卡"认证",只有HP机原装的网卡才能通过并启动电脑,其它卡都无法使用。 ­

有三种解决方法可选: ­

          1、屈服于惠普奸商,去买一张HP认证的无线网卡; ­

          2、重刷电脑BIOS,去除网卡认证程序,或加入现有无线网卡的subsystem ID值; ­

          3、重刷网卡EEPROM,让网卡可以通过HP认证。 ­

分析: ­

          第1种方法最简单,电脑城里买个拆机件也不贵,一百来米。但是惠普这做法太令人作呕,受制于它非我风格; ­

          第2种方法网上有些贴,但HP不同型号机器BIOS版本不同,是不能互刷的,因此可选择这方法的型号就很少,如6120就没有; ­

          第3种方法看起来麻烦些,要用到多数人不熟悉的Linux,但方法通用,也只需改动网卡subsystem ID的4个位置。看来要想生擒蛟龙,就得勇闯龙潭了。 ­

操作: ­

上网搜相关文章,主要是一篇,其余多为相互转贴。就以此为蓝本,开始操刀。 ­

一、下载Knoppix 3.8.2 LiveCD的ISO文件,http://www.knoppix.org/,烧录一张启动盘。这里提醒两点:1、版本一定要3.8.2的,因为后面步骤用到的驱动均以此为基础。我试过5.0、6.0版本均因内核不同而失败。2、用CD-R烧录,而不是CD-RW,后者容量不够烧制的碟无法启动。 ­

二、下载可修改intel2200BG网卡eeprom的驱动包。http://www.geocities.com/sonyirclib/ipw2200.tar.gz,存在C盘根目录下备用(有点象菜谱?一定注意在C盘根目录下!)。 ­

三、开始刷网卡。网上一般推荐用HP电脑本机带电热插网卡的操作方法,我建议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还是找一台非HP、非IBM的本本,在关机状态下插好网卡再启动。(无此条件者,带电操作,一定要小心:关机状态下拆掉intel2200BG网卡,用knoppix LiveCD启动,出现boot:提示时,按ESC暂停。然后小心将intel2200BG网卡插进miniPCI槽,然后按回车继续启动。God bless you) ­

四、Knoppix启动完成进入图形界面后,关闭无关窗口,点击下方菜单条上显示器图标(Terminal Program),出现shell窗口。在$提示符下输入命令su取得root权限,出现#提示符。 ­

五、按顺序输入命令,每行后面要敲回车(语句后的中文是我对语句功能的解释,不需输入!)。操作中注意,linux的命令是区分大小写的,不要弄错: ­

1、 ­

iwconfig ­

查看系统中的无线网卡,确认intel2200BG网卡的设备名。一般为eth0。如果还装有其它网卡,设备名后会出现:no wireless extensions提示,表明不是无线网卡。 ­

2、 ­

cd /mnt                          相当于进入“我的电脑” ­

mount hda1                       装配windows下的C盘 ­

cd hda1                          进入C盘 ­

tar xvzf ipw2200.tar.gz          解压驱动包 ­

cd ipw2200-1.0.3                 进入驱动目录 ­

sh unload                        卸下原驱动 ­

sh load                          装入新驱动 ­

以上命令将intel2200BG的驱动更换为可修改EEPROM的驱动: ­

3、 ­

ethtool -e eth0 ­

查看EEPROM信息,eth0是无线网卡的设备名。如果iwconfig查看到的结果是eth1,则这里输入改为eth1。 ­

请注意第一行第08—0b位置的数据。 ­

4、 ­

ethtool -E eth0 magic 0x2200 offset 0x8 value 0xf5 ­

ethtool -E eth0 magic 0x2200 offset 0x9 value 0x12 ­

ethtool -E eth0 magic 0x2200 offset 0xa value 0x3c ­

ethtool -E eth0 magic 0x2200 offset 0xb value 0x10 ­

修改EEPROM中存储的网卡subsystem ID。注意语句中-E为大写! ­

5、 ­

ethtool -e eth0 ­

再次查看EEPROM信息,确定第一行4个subsystem ID值已经改变。 ­

六、关机将网卡装回HP本本,将预留天线接好(白色接MAIN,黑色接AUX),已可以通过启动检测进入windows。但先别激动!此时BIOS里无线网卡缺省状态是disable,要进BIOS里把它改过来(这一步不用详写了吧?如果你这都不会,基本上不属于电脑爱好者之列,回去洗洗睡吧~~呵呵,开个玩笑啦)。保存退出BIOS,启动进入windows,发现无线蓝灯已点亮,按路由配置网卡,连接成功,速度54.0Mbps。问题完美解决! ­

­

其实整个过程就是将HP可认证网卡的subsystem ID写入EEPROM的对应位置,BIOS自检到这些信息之后,就认为是“经过认证”的网卡。这是针对2200BG卡,如果是2915ABG卡,则对应改为0x53 0x13 0x3c 0x10 (1353 103C)。

网友:
讲了这么多,最关键的修改EEPROM中存储的网卡subsystem ID没说清楚啊,为什么这样改

网友:
这是一个好方法,多试试应该很简单的,谢谢楼主

网友:
看的比较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楼主是个高人,何不把这个命令打包成一个程序,捆绑在那张启动光盘上,运行在LINUX 下呢?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这些“硬”得起来,“软”不下来的网友,是个极大的帮助!
感谢你分享的信息!

网友:
晕了,有怎么麻烦吗?

网友:
不明白。比较晕

网友:
这么复杂 还是买个原配的了

网友:
下次不要这样转贴了

网友:
哈哈 ,看的头痛啊。谢谢楼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