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20):
IBM,G42,电池插上没任何反应,手上没有电池或本本代换,怎样用万用表测试电池好坏,或者是本本和电池上的电池接口的数据给一个,我想确认一下这个电池坏了,还是本本充电坏了,
先谢谢能回复的大大了,
充电

网友:
电池低于门限电压就是坏的,电池上有门限电压……

网友:
看一下电池的门限电压,测一下·

网友:
测一下门限电压!!!

网友:
门限电压是什么意思,是额定电压还是比额定电压低多少。我一般量电池接口没电就是电池坏,有几伏电压电池就是正常的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我一般都说百分之八十是电池使用不当损坏

网友:
门限电压
是不是就电池电压,
本本上不插电池也能测到充电电压吧,这个是否是门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