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sg-390 atx电源

楼主(2010-11-20):
开机没反应拆下后发现10V2200的电容坏了4个 10V470的坏了两个 还烧坏一个0欧的电阻换完后还是没任何反应 电源接口无只有绿线有4.5V其它口均无电压  测了 lp7510 3脚有5V接负载能拉底到0.1V 然后该怎么修呀。我是新手这点东西还是在论坛里学的,麻烦指教一下

网友:
刚测得7500B 8 11 12 脚都是14V  是不是坏了

网友:
14V也太夸张了,应该是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脱机带电检测ATX电源,首先测量在待机状态下的PS-ON和PW-OK信号,前者为高电平,后者为低电平,插头9脚除输出+5VSB外,不输出其它电压。如没可查主,付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7500B拆下来还是14V 两个推动管测着没问题。通电三个脚都在14V以上

网友:
供电脚的二极管应该变质了!

网友:
二极管 50V47电容也换了

网友:
鑫谷电源的负电源易烧,连带着7500,339一起烧掉,好像是这个电源的通病.

网友:
7500要多高电压才会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