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口不能用

楼主(2010-11-20):
    昂达AM2   COM口不能用,COM口芯片换了,IO也换了,还是不能用啊!哪位高手指教下,该怎么修啊!?我是个新手、、、、

网友:
有查COM口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么?

网友:
看一下BIOS设置好中断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工作条件?

网友:
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上课时听老师说过修COM口的一般都是特殊用途的机器,看来楼主又要挣一笔了,不过好象还记得如果有特殊用途的机器,芯片里可能会有特定的程序,随便换的话可能不行.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AM2的主板和775的很多都要进BIOS设置下的啊,楼主看看客人拿来的时候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会不会是桥坏了

网友:
换LPC或看cmos有没有设置对

网友:
串口芯片 换的对不 io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主板串口芯片型号    网上查PDF资料咯   我们还没学到接口电路检修  不能给你更明确的解答

网友:
控制COM口的有一个芯片 好象是个75232  换换看

网友:
把COM口附近的排容拆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