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M-845GLM主板集显 跑41.........................

楼主(2010-11-20):
今天客户客户拿了个主板过来我一看就知道那肯定是进水的主板 ,主板上污水的痕迹 我用酒精清洗了下  在清洗的过程中看到内存彭边的几个电容鼓了   接下来就直接 把电容拆下来换上了  然后用 852 吹了吹  凉了  会就开始加电 假负载上上 测了下电压都正常 上U 和内存 我刚开始嘻了  见跑码了  ................跑了41 不过来 又悲伤了 心想 钱不是这么好挣的  我跑了跑电路 一切都  正常 心想 又可能是B桥 或BIOS又问题  桥坏了 那就没劲了  又修的钱就买一块二手主板用了  客户肯定不想修   不过478的主板一般B桥不是很容易坏的  就刷BIOS了 结果我的运气太差了  晕     请问下高手还有人见过这种问题吗?  是这么解决的 ?  分享分享啊   ............钱布好挣啊   搞销售的都一个一个的开小车  我们搞维修的连面包车都开不起.......

网友:
刷BIOS
就可以啦

网友:
41应该就 是bios 的事,你再重新刷一下

网友:
41 啊 那你就换一个别的BIOS 版本刷一下啦

网友:
多换几个BIOS版本刷下`有些版本不对`刷进去是卡内存的``

网友:
刷BIOS 查IO 南桥 再就是换换内存 CPU 试一下

网友:
要不你换个BIOS芯片再刷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今天修了一块卡41的刷bios好了。刷多几个板本试吧。我也是刷了几个不同的版本才搞定的。

网友:
恩恩  我试一试

网友:
涮好了,可以点亮,说一声

网友:
你的版本没有找对

网友:
跑41一般都是BIOS的事

网友:
换个BIOS块  重新刷一个新BIOS就好了

网友:
换BIOS芯片 吧
    也可能你刷的版本不对

网友:
刷好了   点亮了

网友:
楼主很用心,从文字的数量可以看得出来,相信凭着这股学习劲头,在不久的将来,你的技艺会越来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