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磐正EP-8RDA3I主板,偶尔能进系统

楼主(2010-11-20):
这块主板是放置了一个月左右开机,出现自检不能通过,一般是显示显卡信息后黑屏,自带检测显示2b,上两位检测卡显示EF,偶尔能自检通过,进入系统后让系统重起,就重复出现上述现象。请指教故障原因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时钟电路出了问题  或 BIOS 有问题照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个BIOS试试

网友:
恩恩  有时侯BIOS也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网友:
把主板拿下后再上电,故障排除,经多次测试,可以正常点亮!装入机箱后开机正常,反复测试没有再出现点不亮的情况:可能是主板变形导致!...............客户已经提走

网友:
       你的就是BIOS资料读写错误才会这样了,  放下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