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用DV2000笔记本显示三个画面,用IBM T61的笔记本显 ...
投影仪用DV2000笔记本显示三个画面,用IBM T61的笔记本显示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1-20):
方正FP350投影仪用DV2000
笔记本
显示三个画面,用IBM T61的笔记本显示正常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说一下 谢谢!!
笔记本

网友:
DV2000可能是因为显卡发热量大。或者显卡有虚汗所照成的。你在换换别的本子。实下呢。或者就是你的DV2000本子。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