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4001 网卡获取不到IP受限制,换网卡一样

楼主(2010-11-20):
机型:联想 14001
故障现象是:公司接有路由,机子能认到网卡,插上网线有反应,一直在寻找IP,获取不到IP,最后提示受限制,网卡和网桥均换过了,无用,而且手上有两块这样一模一样的板,故障也是一模一样的,会不会是通病啊,在下没招了,求思路谢谢

网友:
看下网卡有没有MAC地址,如果没有就手动加一个看看。

网友:
网卡的灯有没有亮啊

网友:
自己填一个ip呢。还是路由设置的问题

网友:
先修复下TCP/IP协议,

网友:
估计是路由器没有开启dhcp功能

网友:
手动分配IP地址试试

网友:
修过一台东芝M100也是这样 刷了MAC都没有好

网友:
1.刷BIOS,,,2,刷MAC地址,,也都有可能修复

网友:
什么是MAC地址啊!!

网友:
这种联想遇到过一台,不过换的原装的联想网卡搞定 拆机的联想网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软件问题啊,公司其它电脑都上得了的,手动分也一样

网友:
这两台是客户机啊,我也不知道刷MAC地址怎么刷,请问如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