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晶振一脚电压0.23V 另一脚0.15V正常吗

楼主(2010-11-20):
南桥晶振一脚电压0.23V 另一脚0.15V正常吗

网友:
不正常,应该是1点几伏,说明你的主板没有起震

网友:
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应该不正常,压差偏小,换晶振试试,不行就换谐振电容、电阻,再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现在的症状是  开机不跑码

网友:
不正常,先换晶振,不行再把电容电阻一起换看,没事的话,就换桥了!

网友:
这个电压南桥不工作,自然不会跑码,还是按照套路查电源、时钟、复位吧

网友:
要有0.4的压差 怎么能正常那?

网友:
楼主说的那种用万用表测出的两脚电压差,只能做一个参考。只有示波器测出的才准。

网友:
这个不是很准确的。 示波器量下。

网友:
晶振起振没 在没示波器的情况下 标准是有电压 并且有压差 没说非得1.XXV

网友:
这个压差貌似有点大了点,但我觉得也可以算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有电压就好,在一定范围内

网友:
还是示波器才好看的。

网友:
一般我都是用示波器测的,如果说电压,应该没有确实的数值说对还是不对,好像我都有量过电压,但是电压好像都不一致的。

网友:
电压可能正常,最好用示波器或频率计测下,主板其它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