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晶振一脚电压0.23V 另一脚0.15V正常吗

楼主(2010-11-20):
南桥晶振一脚电压0.23V 另一脚0.15V正常吗

网友:
电压没有什么嘛

网友:
晕 我怎么是小小白

网友:
我应该是小小鸟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Should be OK.

网友:
应该是好的,用电压判断的晶振的方法是不可取得,不好把握准确性,最好用示波器测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电压在1.6左右的,你也可以用频率是不是32768KHZ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下就好.这应试是正常的.

网友(2011-01-05):
应该是正常的,用万用表测量并不是很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