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915ME没有VCORE

楼主(2010-11-20):
该板能触发,但不跑码,摸CPU发热,上假负载,测没有CPU核心供电,但测CPU供电场管却有正常的1.2V输出,看了一下CPU座没有什么异常,这种775的座子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虚焊吧,请各位给个思路

网友:
先测量各个供电啊,

网友:
什么代码?不是针式的775座也比较容易虚焊的,最好有个灯座测试看一下,不然难判断

网友:
加焊CPU座后,可以显示.自检也通过,提示按DEL进BIOS或……,但这个时候按键盘没有反应,以为键盘坏了或接口坏了,又换了个USB口的键盘也没有反应,对四个USB口分别打阻值,均为无穷大,南桥有点烫手,请问是不是南桥有问题
补充一下,诊断卡最终挡在50

网友:
今天又开机看了一下,又没有CPU核心供电了,但是用假负载测试却有CPU的PG信号1.2V,究竟是什么问题导致这样的故障?

网友:
U座没做好,此外南桥也有虚焊或损坏

网友:
南桥坏了吧!换一个南桥试试。

网友:
    南桥挂了,   还有775座子如果下面没有针脚的话最容易虚焊了,

网友:
先查CPU座子到南桥的控制线。是否OK

网友:
帶燈假負載有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