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嘉HJ845D主板电源问题

楼主(2010-11-20):
一块宏嘉HJ845D主板,按开机健能通电,不开机 ,测CPU没有电压,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场效应管输出读数是28,求求高手是不是输出短路,我把场效应管和CPU全部取下来了,还有电源控制芯片都取下来了的,只有电容在上面了,万能用表的读数还是28,

网友:
读数28是谁告诉你是短路的?

网友:
我是刚学的修板子,所以有些问题搞不懂,我就是不知道是后面短路,还是CPU供电没对

网友:
28应该没有短路吧,主查U供电,控制级,有没有电压,你测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