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500加电跑到0。1??

楼主(2010-11-20):
版号是:mb-06241   机器型号是HPV3500
情况是不加电,待机0。01,现已跑到0。1,系统供电是8734A发烫,
测的条件是:供电20有19V,17脚VCC有,6脚SHDN有3。3,
3脚,4脚加电后有3。3,基准那有2V,LOD5和LOD3也有电压正常,已换过一个8734但还是加电0。1不动了,而且发烫,现在没有思路了也没有这个图纸?????请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兄弟,可能输出3V/5V短路了。。打一下电感的对地阻值正常不。。试看一下MOS管,滤波电容

网友:
机器已修好,但是机器又出现新情况,在装系统的时候掉电,进PE的时候到桌面也掉,///

网友:
修好了就说一下是什么问题嘛,修了哪里.一句话修好了就没下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感坏了,

网友:
说清楚是哪个电感坏了,也许进PE掉电就和这个电感有关。

网友:
有点迷糊,请楼主说明白点吧,大家彻底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你上这图还说没图纸。。。

网友:
传的是别的图纸上的8734A,

网友:
掉电又是一个大难题,最不好搞就是这类问题,提电后有什么情况,有待机电流吗?是每次都在那个时候掉电吗?还是随机性的.

网友:
量下掉的时候是那个电感没工作,能进PE那是先看下温度

网友:
系统供电的最好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