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怪问题。你遇见过吗。

楼主(2010-11-20):
开机3 5V 没有 8731的LDO 5V输出正常 REF4V是正常,2.2V的ACIN是正常,13脚ACOK是有高电平。开机电压。正常。。。 应该往那面查。或者那里出问题了。
DELL

网友:
那个板子开机好像是没有3、5V的吧?我修过一些豆是I/O坏了,那个机器不容易坏小地方,除非有人动手脚。

网友:
DELL1400 3 5V供电不是51120吗

网友:
新手摸不到门

网友:
看下CPU脚坐背面的小电容,再有就是电池接口那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