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95WD电源故障

楼主(2010-11-20):
联想二合一液晶显示器电源坂,管理芯片A2761L,输出到驱动板的12V 5V电压分别是2。45V和1。23V,请兄弟们指点下迷津,

网友:
换管理芯片A2761L

网友:
回复 网友A:

A2761L能什么管子可以代换它?

网友:
这个12V的电压直接接光藕旁边的TL431

网友:
如果换过 了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不管用,就把电源管理芯片供电角的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后来换了个五端稳压管,正常后高压包叫,然后就没有高压输出,应该是高压起震芯片挂了

网友:
那就换了试下撒

网友:
换了,再换上一个还是这样,今天拿到专门修液晶的地方,都说问题在两个地方:灯管跟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