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11-20):
LED数据线连接电路板这里正常是:1个28V、1个空脚、其余就是LED回来的电压,差不多是6、7V的样子。
开始是屏暗,主电压要高出10V,变成了38V。LED回来的线路没有电压。并且控制LED的电路板有异响。“滴滴答答”
因为没有图纸,瞎拔了一个二极管,这个二极管正常时一端19V,一端28V。拔了加电后,一芯片烧的“阿弥陀佛”了。之后换了个IC上去,补上二极管,主电压变成19V。
依旧屏暗中,没有图纸,没有参考电路。求助中。

网友:
不懂怎么不上图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了一个屏,研究去了,到时候有好的结果公布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