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里的FPC可以去掉或者互换吗

楼主(2010-11-20):
请教一下,电源里的那颗FPC是不是可以去掉直接使用锡来连接,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是不是所有的电源FPC都可以互换的,还是说只能同型号的才能互换

网友:
我修的时候都把它去掉,用锡焊住修;可以互换的!

网友:
影响肯定会有的,但电源可以正常使用。去掉FPC后电源的功率因数下降,交流市电的利用率也降低了,由于FPC的设计都是针对220伏交流电的,所以基本上FPC可以互换。

网友:
我那个PFC 电压500V 左右  直接去了

网友:
去掉PFC后,功率因数低,交流电的电能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还是不丢掉为好。

网友:
对于用户而言,那个东西要不要无所谓.对于大电网来说,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PFC还有过滤杂波功能,有比没有好。
好像是一组对称的绕组,能互换。应该也能自制吧?

网友:
一般可以互换。

网友:
被动式的PFC一般可以互换,有的电源看似有那么一个东西其实是假的,只是几块铁片加一截导线而已。

网友:
可以去,里边现在好多都是 假了,有没有一个样

网友:
貌似有的里面塞的石头然后就一根导线。。。。。。

网友:
这东西还没见坏过,本身有的也没必要去改变。

网友:
造假厉害啊,山寨货很多都是包个水泥,呵呵重手

网友:
被动型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主动型的除了PFC功能外,还兼有稳压作用,输出快400V了,怕是不行。

网友:
互换要考虑安装位置和尺寸

网友:
其实开关电源里的fpc,白话说就是起滤波作用,因为开关电源是靠震荡器工作的,为了防止无用的谐波频率反馈给主电网,造成对电网的干扰,由此而加的滤波器。还是不要去掉的好,这样大家都注意保护电网的供电质量,对我们用电的设备都有利。

网友:
可以去掉  不影响使用  但最好加个NTC

网友:
可以去掉,,用导线接起来就行,,,但原功能没有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可以去掉。

网友:
16楼的正解,不然对电源干扰,污染电网

网友(2010-12-23):
可以去掉的,我拆了一个电源,FPC里面是个铁块,很重啊

网友:
电源里的FPC电路并不是用来抗干扰的,而是矫正功率因数用的,可以使视在功率接近有功功率,达到减小输电线路造成损耗的目的,对用户来说是没有影响的,因为普通用户计量用电的都是有功功率表。

网友:
去掉没有关系,以前的电源都没有这个电感,前提是被动PF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我也拆过一个   里面都是纸 还有就是铁丝扎几圈

网友:
如果没坏,自然还是不扔的好。如果坏了就没必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