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0L,为什么开关隔壁那个按键也能开机呢,但是后被LGOO挡住了,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11-20):
开机键隔壁那个键,本来是音乐按键来的。为什么一按它也能开机呢。有经验的师傅们,请指点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过把那两个键换掉在放下电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下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按键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键是ASUS的特色设计,支持不进系统实现多媒体功能的按键。如果要正常开机的话不能使用这个按键

网友:
现在这台机又出现新的故障了。。开机后进到XP系统那里,出现蓝屏了,一开始我以为是系统问题。我重新装过也不行。。内存。。硬盘。。CPU 我都换过了。还是那样。。现在只有主板了,我想做下北桥、、、请高手来指点。。谢谢

网友:
一波三折啊。
看蓝屏代码。。。

网友:
楼主:把按键板去除试一试。我记得 华硕的 按键板容易漏电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按键已经没有问题了、、现在出现蓝屏了、 我晕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蓝屏代码。我不是很懂哦。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此时asus的logo是彩色的,很正常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