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5 待机0.01 走到0.76不触发

楼主(2010-11-20):
有一款dell 1525笔记本,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   按开机按钮走到0.76,不触发,会是哪的问题,下一部该测什么,新手

网友:
有一项供电没有来,你开机的时候用表量每个电感上看哪个电感没有电嘛

网友:
洗洗内存槽子和金手指

网友:
内存方面看看

网友:
没过内存。

网友:
先看内存,再查北桥信号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下问题,我也有一台这样的问题,能干的都干了,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可以托托芯片看看是不是虚焊

网友:
楼主还是上CPU假负载量下相关信号吧,看似是不过内存,但也许你的机器不跑U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