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8230提示Insert smart card reader

楼主(2010-11-20):
求助啊   请教技术小组与各位师傅  故障是开机的时候显示Insert smart card reader    有是又可以进到系统里面正常运行   真是麻烦啊

网友:
打开BIOS里的硬盘加速选项试试,同时关闭扩展引导方式

网友:
惠普的智能卡没插   安全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智能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那项是 啊

网友:
安全卡没有插呀

网友:
具体跟你机器的BIOS厂家、版本有关,大同小异,你看一下高级BIOS里硬盘选项或启动引导里的样关参数,SMARTDRV是特征选项

网友:
把BIOS清零下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做下南桥就好了,

网友:
论坛里已经有很多类似的帖子了,南桥的问题,这种情况一般重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