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15寸液晶黄灯一亮一灭

楼主(2010-11-20):
如题:
我有个客户拿来一台联想15寸液晶,故障现象是接电源,电源只是灯黄灯一闪一闪,屏幕不出图像,有时候放5 6分钟就黄灯就不闪了,接信号线一切图像显示正常。开关关一下,再开,也没什么问题,但把电源线拔掉,放2,3分钟,再接上电源,又是一样的故障现象。
换画蓝色圆圈的2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太拢统了,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一下就降到3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时候通电5  ,6分钟就正常了

网友:
还是电源模块的事。看一下输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那个电源模块,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
电源板有无虚焊    电容有无鼓包   看你描述的现象 可能是虚焊  机器热了故障就消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指点,我试试

网友:
电源初级的反馈滤波电容给换个先

网友(点评):
谢谢你,你说对了,换了电容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画圈的是新换的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个是次级的滤波电容,初级的是在电源芯片边上的那两个,你看下实际上电路是哪个,就先换下那个。。。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不加  负载     量一下电压

网友:
电源芯片边上的那两个很少坏的....... , 我猜是400v 那个大电容老化

网友:
电容都换掉试试

网友:
电源板问题呀!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开关管跟光藕老化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电源部分都么怎么修过没什么经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MBR 10150CT是开关管吗

网友(点评):
元件不是标注的很清楚吗?双整流二极管。

网友:
先易后难,开机正常是拔掉按键试试,不行在整版加焊……

网友:
回复 网友G:

按键全换过了

网友:
电源板坏了吧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把易坏的零件更换试下

网友:
貌似第二张图片不是开关管。。。 是整流管吧@@?

网友:
MBR 10150CT不是开关管,是复合二极管,也叫达林顿管。也有人称对管。管子上有图示。。。从LZ所述的情况说明电源板的带载能力下降了,查主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

网友(点评):
自己都说是二极管了,怎么又说达林顿管?

网友:
高压板短路

网友:
看来都是电容的问题,应算是它惹的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谢谢指点,又学到了一点知识

网友:
有问题的时候测测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开关管很有可能坏了     先量下在看看有没什么短路了``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的话    程序 可能不稳定!

网友:
这个是后级供电的整流二极管为了能够提供更大的电流一般采用双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F:

K2645是开关管吗,如何测好坏

网友:
像电压不稳定,一般都是电源问题,不过负载过重也会影响的,你先量一下光耦一二脚是否有一伏的电压,然后再断开高压板供电看下是否有跳变,如果有就是电源的问题,如果没有你现需要试的就是1电源带负载能力,2后级过载。判断带负载可以找一个功率比高压板大点的电器来试下带负载能力,如果正常就是后级问题了。

网友:
第二张图片 应该是个双二极管吧!!!

网友:
你那个K2645是开关管

网友:
回复 网友F:

开关管K2645换个新的,还是一样的问题,图中画记号的都是新换的元器件

网友:
联想的电容怀孕的太正常了

网友:
加温大芯片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图中做标记的地方都是新换的元器件

网友:
吧12V和5v之间的二级管拆掉上个160左右的电阻去OK 飞利浦代工的就这问题

网友:
负载问题

网友:
在正5v和正12v的电路之间你找下  很好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换过画蓝圈的电容就好了,谢谢你啊

网友:
那不能叫达林顿管,只是个普通的双向二极管。在台机电源、电源适配器、液晶显示器上广泛应用,用的也就是它的大电流。不确定的情况下最好别说,容易误导他人。

网友:
电源芯片边上的那两个很少坏的我猜是400v 那个大电容老化

网友:
驱动板也有同样情况的.